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3-13):
电源板导致的故障:①不加电无任何反应②屏暗不显示
驱动板导致的故障:①花屏②用一段时间花屏
高压板导致的故障:①屏暗②按开关就亮一下,不按就不亮
屏幕白屏有可能是:①屏线②驱动板问题

网友:
模糊 电源板 驱动版本 不知道 高压板知道是什么 求告知 本人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