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B T40掉电

楼主(2014-03-13):
兄弟们请教个问题IBM T40待机0.026,触发后电流上到0.2多就直接跳回为零了。测各大电感阻值没有明显短路。装上CPU和内存上电的话电流可以跑到0.6,各电感都有电压输出,有时最高可以跑到1A多就跳回来了,电流表有保护的声音。请问是不是有短路了,应该从什么开始查,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新手做等回复

网友A:
把主板电容量一遍看有短路么,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电容量一遍看有短路么,笨方法

大电容可以测一下,小的那么多,测完天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