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41R

楼主(2014-03-13):
我有一块戴尔MIG41R的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报,测试卡显示D0

网友:
先刷BIOS资料,测量内存数据线是否有空焊。

网友:
BIOS可能性较大!

网友:
问题一样  刷BIOS没用

网友:
戴尔的主板南桥容易坏,从新植一下南桥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118和238的孔有无3.3V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主查内存的条件   条件够了  先刷个BIOS 试试    如果是三代内存  查一下复位

网友:
这个板是不会跑码的,D0是正常的

网友(2014-05-06):
这个板是这样的    不跑码的就跑D0的

网友:
楼主 有些 板子 跑DO也可以正常显示的  或者去 刷个 BIOS  我有上传/。

网友A:
我的 跟 楼主的 故障 一样 bios也 刷了 没用  但是 我用 示波器测试了  有自检了

网友(2014-07-21):
楼主,这板子搞定没有啊?一样故障。整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跟 楼主的 故障 一样 bios也 刷了 没用  但是 我用 示波器测试了  有自检了

层主,这板子搞定没有啊?一样故障。整不动啊。

网友:
检查 内存槽的VDDSPD脚有没有3.3V

网友:
dell主板d0是正常的   再就是这块主板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