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碁AL1916W 显示器高压部分故障

楼主(2014-03-13):
型号:宏碁AL1916W
故障:黑屏
检查:Q206击穿,C204鼓包,CE103鼓包,F200熔断,R210发热
维修:更换电容,更换同型号Q206,J205贴片移到F200,原来的J205短接,R210量了一下应该正常,未更换
结果:开机正常,试机15分钟左右,Q206再次击穿

请问,下步应该怎么检查维修?我只网购了2个Q206,烧了一个,还剩一个

谢谢

压缩过的图片,未压缩的已经打包在下面

打包的图片,分辨率高点

网友A:
直接 该高压 不行吗

网友B:
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器   电源灯亮 就是不亮灯管  淘宝上买个代用的新的电源板子  没几天 回来返修 屏幕上有干扰    原来的电源班又修不好  该高压 不好改  改了 也点不亮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 该高压 不行吗

自己的东西不想改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器   电源灯亮 就是不亮灯管  淘宝上买个代用的新的电源板子  没几天 回来返修 屏幕上 ...

你是买的代用的电源板还是一模一样的电源板?

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去淘个电源板

网友:
这样的机子,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买的代用的电源板还是一模一样的电源板?

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去淘个电源板

待用的电源板  不好往里边装  用了3天有花纹出来了  今天再修不好就要退款了

网友:
把高压包换了试下,可能高压包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Q201和Q204那两个小芝麻管引起的   那两个小芝麻管坏得多 还有r210是否10欧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吧

网友:
淘宝上30一片。 全新代用板。 不用改装。 优派VA1916机子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