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喇叭噪声?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侠请问无线耳机喇叭噪音怎么解决?本人试过把电流减小噪声小了声音也变小了?不知1.5v的用多大的电容降噪合适。在线等。

网友A:
或者无法解决.
噪声有可能来自发射机的音源、本身噪音、输出噪音,也可以来自空间传送时加入的噪音,也可以来自接收机的音源、本身噪音、输出噪音,也可以是收发设备本身设计时的问题。能判断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才能确定能否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无法解决.
噪声有可能来自发射机的音源、本身噪音、输出噪音,也可以来自空间传送时加入的噪音,也可 ...

这个是电磁场的直接从喇叭哪里接收的 。明天看看发射端有没有问题。谢了!

网友(2014-12-21):
加个屏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