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进bios

楼主(2014-03-13):
联想G450笔记本从新安装了系统后,启动自动进bios,把键盘拔掉还是一样

网友:
查硬盘接口,或换块硬盘试试,曾在台式机中遇到过接口的事,也是开机就进BIOS.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A:
在BIOS中能找到硬盘光驱等启动设备吗,能找到的话选择硬盘启动,不行刷BIOS

网友:
拆开上壳看一下 有没有进液体,怀疑是 BIOS 问题 或者是CMOS 电池电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中能找到硬盘光驱等启动设备吗,能找到的话选择硬盘启动,不行刷BIOS

刷了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