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双核的cpu不跑码 单核的跑码哪里有问题 GJ-EP31-D ...
装双核的cpu不跑码 单核的跑码哪里有问题 GJ-EP31-DS3L 求指点

楼主(2014-03-13):
单核跑马 装双核不跑码 技嘉的板
cpu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刚刷的bios

网友:
查下VID组合....相关的有IO和CPU管理芯片

网友:
座子空焊的多

网友:
查了vid信号全高 再怎么搞

网友:
座子空焊可是装 单核的u怎么可以跑码

网友:
先查以下供电和信号是否正常VTT_CPU 、VCORE_EN、 VTTPWRGD 、VCORE 、VCORE_PG。还查一下HVCC_PLL供电。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