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不跑码压着内存供电芯片就能跑码

楼主(2014-03-13):
每次压着6545就能跑码有谁修过吗搞了我一天了哎求大神

网友:
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早就换过了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打下各脚的阻值,是不是哪个脚的线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下各脚的阻值,是不是哪个脚的线断了

现在我把内存电压调成1.2V就能跑码但是不过内存感觉电压1.8V时就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把内存电压调成1.2V就能跑码但是不过内存感觉电压1.8V时就不跑码了

调成1.2V,你改变了第七脚的电阻?这个跟内存电压,是1.8还是1.2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内存能正常输出1.8V,说明这是正常的,你需要检查,桥和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