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50不跑U CPU没复位!

楼主(2014-03-13):
CPU的PG信号有了,时钟信号有了,就是没复位,查北桥供电1.05V、1.5V、3.3V有了,平台复位也收到了,北桥时钟一路是1.8V另一路时钟信号是0.38V(比较怀疑这个时钟信号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没波波抓呀哎!穷买不起!)不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求大神帮帮忙!!!不能干北桥吧???悲剧耶!!!

网友:
这得看经验来修了  南北桥坏都有可能不出CPU复位

网友A:
H_pwrgo南桥发出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_pwrgo南桥发出没有呢

有了啊~都说CPU收到南桥的P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_pwrgo南桥发出没有呢

嗯~明天直接干北桥看看~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CPU没复位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CPU没复位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真的吗?南桥都发出了PLTRST#信号出来了,北桥也收到了,南桥也发给CPU的CPUPWRGD也收到了,怎么还关南桥的事呢?双桥的板子!

网友:
可能是  路桥安全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C:
CPU 不复位 如果是 GM45 的 版子怀疑是 IBM 的 南桥芯片虚了 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内存上CPU电流上到1.1多就掉电了,上CPU假负载PG有,时钟有,复位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不复位 如果是 GM45 的 版子怀疑是 IBM 的 南桥芯片虚了 补焊一下试试

呵呵明天干完北桥不行就干南桥!再不行丢了!!

网友:
Y450的本本 问题 很多的 哦 显卡不过 会卡机 ,Q1 1.8 V 不出 会卡,主电源板有问题 也是多多问题

网友:
忘记问题给你说了 这款机子 可以用 PIC_E的 检测看哦 提醒一下!

网友:
换北桥很可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