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指令线的应用,,

楼主(2014-03-13):
硬盘指令线是不是修希捷硬盘的时候用的? 到底有什么作用,,求高人详解
硬盘

网友:
硬盘指令线是对希捷硬盘电路板的固件操作 跑F级

网友:
指令线接跳线的位置,一般希捷必须用指令线来控制,才能读写固件。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