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改集显 怎么改呀

楼主(2014-03-13):
维修中 遇好多要器  显卡修不好  、
看到有说 有的机器可以是 独显改集显
这个怎么改啊  有这样的资料吗

网友:
没见过。有可能是我自识浅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客户换板。换集显。AMD双显是可以直接BIOS里面屏蔽独显。

网友:
s要看触发信号来来自哪里,

网友:
焊掉独显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上大哥,焊到显卡芯片可以?绝对不可以好吧。

网友:
有的时候独显有问题,花屏修不好的情况我一般会在BIOS。屏闭独立。可是有些笔记本的BIOS不带这个功能。

网友:
首先确认CPU或者北桥集成显示功能吗,可以的话就断开独显供电电感,不过显示效果要变差,不行还要刷BIOS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哦,一言难尽!Intel 系列 的要看HM 系列 看一下南桥附近有没有25.MHZ的 晶振,有的话一般可以 ,没有的话 就坑定不行,AMD 的 新款的 很多都可以

网友:
有的机器根本屏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