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开机提示I/O错误

楼主(2014-03-13):
      联想B300一体机,开机提示I/O错误          错误代码是 0xc00000e9   上面提示可能硬盘和CDROOM有关,光驱拆了也不行,硬盘已经换了新的1T,开机重启很多次说不定能进去一回,进系统就能正常用。主要是每次开机一直这样来回提示。硬盘是换得WD1T全新没有坏道,装的WIN7 64   就算换XP也不行  好几次用用就开不了了    请教各位高手。  急急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呢

网友:
内存换条试一下

网友:
内存换过没?

网友:
内存插拔插拔看看

网友A:
建议把内存拔了、然后用橡皮檫搽干净金手指上面的灰层、再用扫子扫干净内存插槽的灰层、插回内存条、反复的插几次、基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内存有两条,也都替换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内存拔了、然后用橡皮檫搽干净金手指上面的灰层、再用扫子扫干净内存插槽的灰层、插回内存条、反复的 ...

内存两条也都替换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两条也都替换试了  还是不行。

有没有主板的检测卡?有检测卡的话、直接插上就可以知道什么问题了、然后看上面的跑码、再上网查、绝对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