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和驱动板都换了,鲁大师扫描怎么还是原型号

楼主(2014-03-13):
宏基1916w的显示器开屏换灯管,不小心把屏弄废了.弄了个19寸的旧屏换上,两屏型号不同,所以驱动板我也换了.试机一切正常,但就是用鲁大师扫描,显示器还是原型号,插在别的主机上扫描,也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软件是不准确的,我经常换内存,换了显示的品牌也是还是原来的

网友:
能交差就好了,何必纠结这些呢,鲁大师这玩意儿不是100%的

网友A:
把鲁大师卸载了重装一下就好了,鲁大师就那样换了硬件认的还是原来的型号,显示器的型号写在驱动板里

网友:
鲁大师不是万能的  也会出错 的

网友:
你驱动板换的是不是和以前的一样,,,

网友:
打开之后你要点一下《重新检测》,不然默认还是原来的,是你自己不会用

网友(点评):
呵呵!主机都换一个试,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鲁大师卸载了重装一下就好了,鲁大师就那样换了硬件认的还是原来的型号,显示器的型号写在驱动板里

显示器的型号写在驱动板里,我也是这样想的.
驱动板是新换的,我自已写了屏驱动.
换在另一主机上用鲁大师扫还是一样.让人搞不懂.

网友:
不要相信鲁大师,,,

网友:
重新检测一下

网友:
连鲁大娘你都相信啊?这软件经常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