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CQ42无显示秒杀,是运气还是上家不给力?

楼主(2014-03-13):
今天接到一个CQ42,电流跳变正常到1.5不亮机 插拔内存无果,于是拆机检测,发现很多螺丝都是上错的,而且C壳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突起(肯定是上错螺丝的 真暴力啊),不管这个拆机检测 一看傻眼了 显卡被做过BGA,而且周围很多元器件也不太正 有点歪,被修的很惨了,换平时这种不显示的直接就是做显卡了,今天不一样,这个有点太乱了,不过还是被我一看就看出了端倪见下图
仔细看大家也能看清吧,首先晶振没有,两个谐振电容也没有,跨接的10M电阻也没有,估计是没用料吧,但是不管用没用料这个左边的电容的位置都不能是一个电阻,经测只有几十欧姆,可能是上家做BGA不小心弄掉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就焊在这里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这个广达的主板经查图纸这个位置确实没有用料见图

广达带星号的一般都是没有用料,在看EVGA-XTALI和EVGA-XTALO两个信号直通显卡见图

在跟踪发现 是直通时钟芯片的,也就是说显卡的27M的时钟是时钟芯片直接提供

看明白的图纸那就拆掉这个电阻吧,但是这个电阻是哪里的呢?不管他先试机,结果接上显示器顺利亮机,也许是那个电阻吧显卡是时钟振幅限制的太低了,这时候这个电阻我就不纠结给他了 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地方 例如HDMI部分的电阻,懒得去找他了,装机测试一切OK,真正的秒杀,这上家也太给力了
晒张测试图吧

那个电阻我后来故意有装回去 看看是什么症状,偶尔也亮机,不敢测试很长时间就迅速拆掉装机测试了,其实很多事情很难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那个地方怎么可能是个电阻呢就算没图纸很明显那是两个谐振电容的位置,只能怪上家太马虎了,另有隐情我也说不准,,,,,,,,,,,,,,

网友:
仔细很重要       !!

网友:
犀利了 看那颗电阻焊的还挺好的嘛

网友:
果然是秒杀级别的。

网友:
可能是上家修显卡不小心手抖啦一下把原件弄挪位啦

网友:
技术加细心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

网友:
理论加经验修起来就是不一样的轻松,一般新手还真的容易忽略这问题,到时候就会在这里多走弯路,谢谢分享,又吸取一个经验

网友(2014-07-03):
楼主很犀利哦。。。。

网友:
最近修了很多机器 发现 那颗电阻有的是用料的有的没有  奇哉怪也 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