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2TB换磁头全盘红快

楼主(2014-03-13):
G6的WD2T盘,客户拿来的时候全盘叹号,有点像是固件问题,UDMA检测头坏了,第一次开盘很成功,可是读取了30G又还原原问题,第二次换头直接不能读取了,进WD专修固件能读写,能清掉,能检测,罗工陶工知道什么问题不?,在线等

网友:
硬盘好难搞

网友:
只是个别,入行了很简单

网友:
Techno mode key
Techno mode key......................... : Ok

RAM:
HDD Info reading........................ : Ok
Heads number............................ : 6
Cyl Count............................... : 256

Zone allocation table................... : Ok
SA SPT.................................. : 1980

ROM:
ROM reading............................. : Ok
ROM Data size........................... : 256 Kb
ROM version............................. : 25.12E
ROM generation.......................... : 25.13E
Link table version...................... : 0B.36.
Consolidated ROM version................ : 00250012

ROM Modules:
Flash ROM dir reading................... : Ok
Flash ROM dir reading (Ext)............. : Ok (Active)
Modules directory address............... : 377 653
SA regions address...................... : by default
SA Translator loading................... : Ok

Heads configuration..................... : by map
Heads number............................ : 6
Heads number in use..................... : 6
Switched off heads...................... : No
Heads map............................... : 0,1,2,5,6,7
ROM Firmware version.................... : 00250012

Service area:
Permanent overlay....................... : Loaded
SA dir reading (ID)..................... : Ok
SA Access............................... : Copy 0,Copy 1

Configuration reading................... : Ok
Master Password......................... : has not been set
User Password........................... : has not been set

HDD ID reading.......................... : Ok
Solve "slow responding" problem
HDD ID reading.......................... : Ok
HDD ID writing.......................... : Ok

Relo-List clearing
Defect candidates reading............... : Ok
Defect candidates writing............... : Ok

It needs to switch power OFF and ON to restart HDD

Translator regeneration
Regeneration method..................... : Use P-List only
P-List Copy 0........................... : Ok
P-List Copy 1........................... : Ok
Completed

Summary Error Log....................... : Ok
Self Test Log........................... : Ok
Other S.M.A.R.T. logs................... : Ok
专修一切正常,刚刚把第一次用过的磁头装到第二个好盘上,出现了客户一样的故障,看来还是头的问题

网友:
Heads test
Cylinder to test........................ : -10
Heads to test........................... : 0,1,2,5,6,7
Head 0.................................. : Ok
Head 1.................................. : Error W : 0;R : 1980
Head 2.................................. : Error W : 0;R : 1
Head 5.................................. : Skip
Head 6.................................. : Skip
Head 7.................................. : Skip

Heads test
Cylinder to test........................ : -10
Heads to test........................... : 5,6,7
Head 5.................................. : Error W : 2
Head 6.................................. : Skip
Head 7.................................. : Skip

Heads test
Cylinder to test........................ : -10
Heads to test........................... : 6,7
Head 6.................................. : Error W : 2
Head 7.................................. : Skip

Heads test
Cylinder to test........................ : -10
Heads to test........................... : 7
Head 7.................................. : Error W : 2

Heads test
Cylinder to test........................ : -10
Heads to test........................... : 0
Head 0.................................. : Ok

网友:
搞的头大了

网友A:
开始不能读,换了磁头,什么都没操作,就能读取30G数据,这个证实是磁头坏了,读30G又把磁头读坏了,运气太不好了吧。
一般固件也会引起全盘坏道。

网友B:
你换了头以后,直接用UDMA分头拷贝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不能读,换了磁头,什么都没操作,就能读取30G数据,这个证实是磁头坏了,读30G又把磁头读坏了,运气太 ...

固件我试过了,没问题的,我把它能读数据那会备份的固件写回去都没有用,什么操作都试过了,就是不能读取数据,但固件能正常操作,热交换也试过,换的新磁头测试也全好,真心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头以后,直接用UDMA分头拷贝即可。

当时客人说有个文件特别重要,我怕头不稳定先把那个导出来,然后做的分头镜像,百分之十几的样子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