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下东芝入水一烈

楼主(2014-03-13):
东芝PSJ60N入水.,祼板外接显示器正常用,用本机屏幕开机几秒就掉电,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点啊,电流到了多少啊?

网友:
没有完全理解楼主说的话,如果是进水了,不接屏幕正常,可能是屏幕上面也进了

网友:
屏线进水短路了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看屏那边有没进水哦

网友:
你说屏开机几秒就掉电,那这几秒屏亮了没,如果屏显示正常,就是屏或屛线有轻微的短路。不正常,就屛线短路烧掉了。

网友:
一接屏就掉电,可能屏接口的针弯了短路,或者是屏线短路了

网友:
多谢你们了。原来是屏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