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ASUS F81SE 5秒左右就自动复位一次。

楼主(2014-03-13):
   一台ASUS F81SE 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8不动,5秒左右电流掉到0.6.然后又跳到0.8,5秒后又跳到0.6然后又跳回0.8。
一直这样重复。用示波器测的电流掉到0。6的时候,PCIRST有一个下拉的复位动作。

断开U2002还是一样的现象。于是返回去检查PCIRST前面的条件,

PCIRST是22步才出的,但一直望前检查到RSMRST都是OK的。又仔细检查了南桥的所有电压。都是OK的。
于是怀疑桥本身问题。发一个全新的SIS968回来,换上去,还是一样的。又换了EC,刷了BIOS,换了CPU,内存
都是一样的现象。无意中发现个问题,只要短开LPC总线中的任意一条。那么PCIRST就不会5秒下拉一次,而是一直维持高电平

如图只要断开R3047-R3050其中的任意一个电阻,那么PCIRST就一直维持高电平。这时,LPC总线上一直都有波形,
估计是断开了一路LPC,一直在寻址的原因。
  但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断开LPC总线,CPU寻址中断的话,PCIRST就一直正常,但只要把LPC总线接好,PCIST反而要不停的复位呢?
拆了声卡,网卡 ,SD卡IC还是一样的PCIRST不停的复位。
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都来指点下,没修到过的也可以来讨论下
已经修好了,详细请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523-1-1.html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道过一台F80S的机器。故障跟你差不多。我完全没得思路,最后还是没修好。看论坛里面的帖子跟着修,把显卡取了就有内存的波形了。但是换过新的显卡又没得波形了。。其他的小地方大小时钟啊也换过,还是不得行,楼主修好后请分享一下

网友:
SIS的和INTEL时序有不一样,特别是时钟
PCIRST#第一次高电平是968控制出的 ,反复高低电平不一定是968的主意。
1,上电5秒后反复;正常的早就跳变了,
2;反复PCIRST下拉(复位)
可能缺条件,如跑循环码一样,
建议22步以后到寻址到BIOS片选查一下,
PCIRST都出来了,还换968,一定错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真是什么都有可能啊,联想的机遇到显卡问题这样的。

网友:
你看,现在只差北桥没换了,对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