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K42J神机,非通病一例

楼主(2014-03-13):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修的基本都是论坛有的就不多说了,昨晚接到华硕K42J,说是在别的地方看过,不多说,先擦可调表发现电到0.4A立马就掉再重启,说好多少钱之后.     直接拆机,先测各路供电,发现只有待机电压以及内存供电,VTT电压显卡和CPU都没供电,问题出来了,根据上电时序,之后开启+VTT_CPU、+VTT_PCH。电压产生正常后,芯片发出+VTT_CPU_PWRGD给CPU,所以先修VTT供电,直接测各条件

EC/DEM为3.3V正常,打算再测其他条件时,突然发现有个洞
看不清再放大点
这是公共点直接到DJ的芯片16脚作为供电,修到这里自己觉得是不是捡到便宜了,立马飞线测试,结果电流升到0.9A之后掉电,结果失望,心想一般笔记本主板没修过基本不出第二种故障,可能CPU烧坏了(因为我修过好几台CPU供电故障坏U的)直接找CPU试机,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显示OK,当时就想问I系列的CPU怎么那么容易坏,以为修好了,压根没去进系统,直接跟客户说还要换CPU,原来的是I5的,客户硬要I5的CPU要少点,下面省略。。。
         第二天CPU到了,麻烦也来了,神奇的地方也来了,之后全部装起,进系统之后卡在桌面死机,当时懵了,心想不会还有其他问题吧,但还是抱有侥幸的心理可能是驱动不对,重装个系统试下,等了很久之后装完系统发现过了XP滚动条之后灰屏,显示都没了,W7也试过,硬盘换过,CPU也换过,内存也换过,最后进安全模式正常,可能是什么驱动不正常导致,最后经过N种可能发现装显卡驱动会死机灰屏,而且重启的时候也是黑屏,黑屏之后风扇猛转,不会是显卡问题吧,想了一会儿,先上迅维网看看,这机器修得可真多,没有我说到的情况,但是有个帖子说一起装集显和独显驱动会黑屏,有点类似,不管先下载这个BIOS,涛声依旧,不死心,再去淘宝买个BIOS还是一个鸟样,烦心
         调整心态后用可调按Ctrl+Ati+DEL进行重启发现只到1.6A不亮机,这不是和小俊那个终极解决K42J通病的情况差不多吗?实在想不到办法只好把10个MOS管换掉,电感连锡,但结果还是一样,真想扔掉,可惜我那CPU的钱了,只好硬着头皮修,在黑屏的情况下打各路供电,发现集显供电没了,进系统也是一样,当黑屏的时候集显供电也没有,总算找到头绪,按照通病类似1.05V电压不稳定一样,换掉集显供电上下管,但是涛声依旧
           只好测芯片工作条件,有种想换芯片的感觉,集显供电IC是RT8152C,没货,这时候又发现亮点,掉件!我就奇怪上家这么好心没修过,难不成动手脚在这里了,看图 ,连锡的这块,根据点位是个电阻,连接着芯片24脚,再经过一个0.1UF的电容到22脚,因为没图纸,只能按照K42JR图纸来修 ,很明显图纸是有料的,直接锡线连接,再进行测试一切OK,修了一天真累,还有个问题是刷了淘宝买的BIOS鲁大师测试是98度报警,实际CPU不烫,最后刷回原BIOS才OK

附上BIOS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稳定,有时不显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耐心,如果是我的话早扔一边去了。

网友:
10分 已经加上   我有个机器和你洗的型号一个样,来的时候客户说是放了一个月不显示,待机有点高然后落回去,经测量是电池插口下面那两个电感电压提前出来了,落回后那个电压有没了(我没带着机器在店里),不触发经测量开关到EC断线,飞上后 电流有时候到0.06 有时候到0.5  有时候0.7  有时候0.8  0.9  换了EC   晶振    刷了bios   最后换了南桥好了  但是要查上电源后立即触发才会显示 要是慢了几十秒 就不会显示电流到1.2左右风扇狂转,  插电源立即触发有90%的概率会显示 进系统后 风扇狂转,BIOS刷过N个了   LZbios我下了明天去试试。其他人遇到过我这样的么?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换成是我也放弃了

网友A: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啊, 下次还是在动手前查查各个条件是否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啊, 下次还是在动手前查查各个条件是否满足吧

U到了之后确实走了很多弯,毕竟想着能开机显示,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就是重启之后电流也能上到1.6A,没想到集显供电没了,而且进系统的时候灰屏,集显供电是1.2V,上下管烫手,最后修好就是集显供电0.4V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了很多弯路啊, 下次还是在动手前查查各个条件是否满足吧

这机器没图纸,只能对照修,而且点位也没标明有无料号,如果再缺几个件估计真放弃了

网友(2014-06-14):
ASUS的机子不好修哟 K42这个最不好修

网友:
此贴应是精华,分析透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官网是2M    论坛下的刷了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精神可嘉

网友:
可以发布上传一下图纸吗 谢谢

网友:
华硕笔记本出的问题都是一些难修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佩服 这神机啊  问题超多饿

网友:
一句话,现在的BIOS好烦,动不动就有问题

网友:
看得有点晕。不过貌似很吊的样子。 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