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有一片屏 型号是 B133EW07 V.2 的 LED灯管亮度不 ...
在线等 有一片屏 型号是 B133EW07 V.2 的 LED灯管亮度不均匀的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3-13):
在线等 有一片屏 型号是 B133EW07 V.2 的 LED灯管亮度不均匀的 是什么问题 不是灯管 也不是升压芯片 这些我都换过 怀疑是 升压电路某个小电阻或者电容出问题了 有谁知道 指教一下 谢谢
芯片

网友:
就是 苹果的 A1278的机器上面用的 看到的现象好像LED等 有些不亮了

网友:
背光问题,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