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屏上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4-03-13):
师兄们, 现在的I3 ,I5的
笔记本
的屏都是用的LED的屏 ,我看了屏接口的,就是个19V供电和3.3V供电. 但是听同行们说起1.LED升压电路出问题? 2.高压出问题? 3.高压条出问题? 现在LED屏有高压条吗,有高压部分吗 ,望前辈们指导一下阿!
笔记本

网友:
虽然不是前辈但知道一点,LED的屏有升压部分,除了带尾巴的屏有单独升压板以外,其他基本都集成在了屏电路板上,19v是升压部分的主供电,有个控制才会升压,升压后LED灯条才会亮,一般都在30-40v

网友:
在屏上面,高压3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