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016W 颜色泛红维修

楼主(2014-03-13):
今接到一台优派VA2016W显示器颜色泛红!特别是人脸很红,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他说是他的小孩子在家里,给整成这样的!拿过来还原设置,调颜色怎么调都是“泛红”!!让他的显示器放在这里,报价200左右!然后又买了一台新的回去了!!
  等客户走后,把显示器拆开,抖抖屏线,重新插拔!!都不行,故障依旧!!换个通用板上去,OK!!但是不甘心啊!以前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换板解决的!!换板代价高,还得改按键板,麻烦!想把他修出来,于是来坛子里找程序,死活找不到,找到一个类似于同故障的贴子!到最后也是换主板解决的!原帖: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492&highlight=va2016w这位仁兄也没有贡献出此机的程序!
  上网搜这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维修陷入困境!!!!不甘心啊,继续修,忽然想起来,以前好像看见过一篇帖子说的颜色不正常,是换24C16解决的!!!心想这个颜色泛红会不会跟着有关!!!于是找到一块料板,把24C04WI代换,故障解决!!人脸正常了!!!心里那个无比的激动啊!!!!!!以前有好多都是这样的故障直接换板解决了!!!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先换个试试!!呵呵,我想对于老鸟来说,这都是没一点技术含量的了去!!!     手机拍的照片提示文件太大了,无法上传,就把程序上传上来吧!!!

优派 VA2016W.zip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是25块里面的吗?

网友:
是BIOS的,PM25LV010里面的 ,不是24C04W里面的!!

网友:
这个24C04里面到底有啥东西

网友:
换24C04就好,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点评):
程序在这个芯片里的,这是一个存储器

网友A:
这种问题在我们着只能收到150大洋,楼主那价格比我们这高啊。。。呵呵
还有24C04WI是个什么零件

网友(点评):
存储芯片,就像BIOS一样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还以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里面没程序吗?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点评):
原来的机器上的,里面有程序,看样子这个固件是通用的

网友:
24C04里面装的是不是白平衡?

网友:
有些只要清空24c04,有些必须好机源程序。还有些与24c04无关。不管哪种要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
看来10楼是高手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一般都是改板子了吧1!!能修出来还是,还是划算1!!

网友:
真的假的,我修一般是VGA 附近的零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在我们着只能收到150大洋,楼主那价格比我们这高啊。。。呵呵
还有24C04WI是个什么零件

应该你们的那边同行报的价格都偏低。,还有要看人报的,什么人什么价.               我也想问下24c04wi   是什么????????

网友:
也是听别人说 的是管理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