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3sv 不开机故障 求知

楼主(2014-03-14):
ASUS n53sv 客户送修 起先故障是 插上电源适配器 指示灯灭掉 然后一股烧焦味道 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然后又插了一下电源适配器 之后 电池也无法开机了  。拆机只有发现 电源板大短路,接线口正极焊点烧焦严重。拆下接口 测试正负极依然大短路,拆下所有电容电阻依然短路 怀疑线路板内层线路短路。从网上购买了一只电源板,现在还没有到货。现在困扰的问题是 电池为什么原来能正常开机 现在开不了了  是电池烧了 还是供电电路烧了  因为这款机器没有找到图纸 有经验的 指点一下!!!有图纸的恳请提供一下图纸!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这个应该是DC接口处的板层内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