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Dell
笔记本
amd的屏不亮,开机后会报警响八声,一直循环响,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怎么做,拜托了!!!
笔记本

网友:
没检测到屏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下

网友:
大家好,学习中。

网友:
加焊过北桥,结果一样

网友:
重植下看看,AMD的机器 北桥嫌疑大

网友:
没有接屏吧,或屏线没接好吧。

网友:
加焊不一定好,电压都出来的话就把桥换了试试

网友:
同意 楼上的 先看下屏

网友:
h还是 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