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点不亮

楼主(2014-03-14):
今天师傅不在收到一台HP CQ40点不亮用但是跑马0.50ma大小写登一直在闪烁 拔掉内存条和硬盘和CMOS电池,在按开关数学就好了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3-15 04:23):
按了数下开关,再装回内存条硬盘cmos电池这机器就点亮了 好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谢谢

网友:
没有大神解说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A:
有点看不懂,是我语文没学好吗?

网友:
已经好了我问是什么原理OK

网友:
可能是南桥内部逻辑关系出错了,你拔掉电池后会恢复原始状态。

网友B:
AMD  还是 因特尔的呀  说清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懂,是我语文没学好吗?

意思是HP.CQ40拿来点不亮跑马0.50ma我拔掉内存硬盘和CMOS电池在按开关数下 在插上内存硬盘和CMOS电池就店里了 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和原理  谢谢

网友:
内存条松了,或脏污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C:
维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不是事事都有答案呀,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还是 因特尔的呀  说清楚嘛

是因特尔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不是事事都有答案呀,朋友

哦  谢谢啊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有什么原理没有 以后就知道怎么维修了

网友:
你这是intel还是and

网友:
CQ40的板一般北桥坏的多,还有就是BIOS,再有就是内存条

网友: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内存松了,还有就是主板保护,拆开来就好了,还有一种是显卡不良,以为插拔内存好了,其实只是显卡暂时正常。

网友:
因特尔的 LZ还焊了 南北桥呀    因特尔的就两毛病我修的最多了   插拔内存  刷BIOS  其他 运气还好 没有碰到过

网友:
intel 的是内存 bios  amd的可能内存 bios  北桥

网友:
你这台肯定是INTEL的,一般是刷BIOS能解决,至于放电好了,那估计也是BIOS出错了

网友:
估计也是BIOS出错了

网友:
CQ40一般桥坏的多和BIOS

网友:
有可能是COMS问题 以前遇到过开不了机 COMS去电直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