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ection 13/1320 更换显卡后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4-03-14):
戴尔inspection 13/1320 更换显卡后有待机不开机,没换显卡之前是不亮,然后吹了显卡亮了,客户要求更换显卡,然后BGA拆下来做上新显卡,然后就只有待机0.01,不开机了。咋回事?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现在好多新显卡本身就有问题,或BGA没做好,短路,

网友:
显卡没短路。又换了个新的,再说,有待机不开机跟显卡没什么关系吧~!也放电了,还是不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哈哈,待机状态下万用表测所有电压了,测量了好多次,想着整不好了,然后重新按开机键想再试试,没想到就OK了,哈哈,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正常显示了,哈哈!

网友:
开关键可能不太好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