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液晶屏,如果分辨率、屏接口类型相同,它们的乐华V29电视板程序就通用吗?

楼主(2014-03-14):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屏供电相同.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不过可以试一下,应该不会烧屏的。。。。

网友:
没试过    楼主 可以试试   接口 都一样 了   反正 不会烧   试试看吧

网友:
去找找资料吧

网友:
如果屏供电相同,可以试下。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