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 AMD独立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4-03-14):
一台宏基4560G AMD独立,已经碰到第二台了,是一样的故障,电流变化很大,内外都无显,显卡已经换过了,主板无短路,不知道问题在哪,两台都一样故障,可能是通病,哪位同仁知道什么问题或修过这种故障请指点下
显卡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AMD的板子,一般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杀桥啊,呵呵,这问题都搞不定啊

网友:
要不cpu挂了吧呵呵

网友:
先搞桥。。不行。把独显取下来试试。。。

网友:
北桥杀不好 一般都不好修了

网友:
CPU,桥,显卡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