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关机就重新启动

楼主(2014-03-14):
机器来的的时候是,硬盘坏道
换了硬盘做系统 win32 的  正常关机 后马上灯亮 然后自动起来 进入系统

1.改了一下电源模式,故障依旧
2.客户说是系统问题  做win7 64  没有这个问题
3.更改系统,故障依旧(一般管不了机器才是系统问题,没办法 客户非让换系统)
4.进bios 恢复出厂 ,故障一旧  也没有看见电源管理想(也可能是没找到)
5.不用开关 ,故障依旧
6.去除硬盘故障依旧,PE都是管不了
7.我把cmos电池去下,放电    故障好了
8.网上也有说是这个故障的 有可能是网卡唤醒引起的,双击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在左侧选关机网络唤醒,在右侧选关闭确定。

如果放电不好使  也可以是是i网上说的。 故障就是 放CMOS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