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8通用屏线,可以直接当做单6屏线使用吗?

楼主(2014-03-14):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使用

网友:
那我请问 单6可以当单8用么

网友:
单8的当单6的没有问题,单6的当单8的不行

网友:
单8的当单6的没有问题,单6的当单8的不行,正解!加分

网友:
要看接口 如果是20PIN的 针插的 , 单8线可以当单6 用。 如果是30PIN片插线 单8的就和单6的不能通用。原因是他们的引脚定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