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大电流修复.

楼主(2014-03-14):
插上可调电源后,大电流,,,拆机后烧机,,,,  感觉有温度的地方找....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问题,而且大电容(规格0603封装 10UF/25V的电容)容易坏,,,手摸 在正面(CPU的一面)  一个电容 C422坏,,折下后,测试正常.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一般大短路就会出现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般大短路就会出现大电流吗

大电流一般用烧鸡大法吗?本人新人,求楼主指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