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6A无法开机修复

楼主(2014-03-14):
          这台机器,,无待机.. 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机后,,  量3V,5V 待机正常,,开机按键 上3.3V电压正常.    15V(实际为12V)量了也正常..

先怀疑是BIOS问题,结果把 EC的BIOS 换了.南桥的BIOS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怀疑是南桥的问题,量了一下晶振正常的.RTC也正常. 量第一个控制信号S5_ON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产生,另一种是保护了.

为此,把S5_ON与后面分开,拆开PQ67 后,现象还是一样.  至此,想动I/O的主意,没有动.又想动南桥.

后来又查了一下时序. 发现有个LANVCC, 用表笔量也是正常的.但没发现电压.

在把PQ67拆下后,强行开机好多次,  无意中发现 PQ27 两边短路,,,把PQ27 拆下量,的确短了,, 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拆了PQ27, +3.3V LAN短路了,,,之前量过不短路的.

查这一路, 发现直通网卡. 拆下网卡,还是短路,看来可能是电容问题了.当然先打容量最大的电容了.

首选C365  ,4.7UF/6.3V拆下后,发现了问题,     更换PQ27,及C365后测试正常.

总结:  本机是由于 电容C365性能不良,造成PQ27保护而不产生+3.3VLAN电压, 而导S5_ON电压出不来. 由于后拆除保护及后面电路, 把电压全加在电容上,所以电容故障得以明显表现出来.

2.开机时序非常重要, +3.3VLAN 明明在3.3V,5V,15V之后,在S5_ON之前产生的.  所以当我们开启电脑屏还没有显的时候就会看到网卡灯一闪一下,也就是由于此序上的没置问题,,,  有时电脑还有通过网络控制及开机等操作,  所以现在主板,把+3.3VLAN设成常驻机构待机状态.

3.当维修遇到难题的时候,要多分析, 少动桥, 动桥要不是确认,要不是无懒之举.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进来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都是要细心点 不要动不动就吹桥 容易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