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P03G与APM2054代换问题 桥供电

楼主(2014-03-14):
这两个都是桥供电管 能代换吗 请问 各位老师

网友A:
MOS管吗? 是MOS管就可以代换。但是得是同系列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吗? 是MOS管就可以代换。但是得是同系列的管子

P06P03G看了 资料 是N沟道的 APM2054这个就不知道了 没PDF 也没资料 都是华硕板子上的

网友:
等待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