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集显,无CPU供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4-03-14):
机型:HP CQ40 Intel集显
板号:LA-4010P
故障:开机不显,电流到0.21A不再跳变~
拆机观察,发现CPU供电芯片附近PC236烧糊了。

经查图纸发现是CPU供电部分上管供电的滤波电容。

继续,电流到0.21A不再跳变,个人感觉没过CPU,量CPU供电,果然没出来。CPU供电芯片ISL6262。查ISL工作条件,发现20P没有电压。而PR239两端都没有电压。往上找CPU_B+。

CPU_B+由B+经过PL201得到的,测量PL201两端都有18.89V。但是到PR239的2P没有电压,看来是烧继线了,果断从PL201飞线到PR239。

亮机,修复成功。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ISL6262的14P、15P是干什么用的,另一端到了CPU里面。

网友:
这个故障可能是通病 我已经修到过好几例了  都是这个电容烧掉  然后有一个接到芯片的vin19v缺失。

网友:
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
这个通病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机有这通病修过好几台我是直接补上电容就可以了不用飞线

网友:
我修了一个联想的SL410也是无CPU供电开要不显。现在僵住了

网友:
这个机器你修了多久时间

网友:
相信万能表,相信自己!

网友:
哎呀妈呀,这线飞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