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3-14):
G460 I3 电流跑0.6不动  所有供电都正常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预热北桥看看

网友:
换过南桥了  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测U的复位和PG信号啊。。都有了测LPC总线。。。还有就刷下BIOS试试。。。。

网友A:
你应该查所有的供电。usb等外部设备及复位信号。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查所有的供电。usb等外部设备及复位信号。刷bios

CPU  显卡  内存供电都正常  我刷的是EC BIOS

网友B:
电流跑到1.3才会亮机。跑0.6都没过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1.3才会亮机。跑0.6都没过内存。

  待机0.03好像不对  仁宝的大部分都在0.0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0.03好像不对  仁宝的大部分都在0.01

嗯,好像在0.008-0.01这样子的。我有修了一台换了显卡的。还是不显。最后刷了5个bios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好像在0.008-0.01这样子的。我有修了一台换了显卡的。还是不显。最后刷了5个bios才好。

你换了显卡不显  电流是多少啊  刷南桥还是EC BIOS呀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了显卡不显  电流是多少啊  刷南桥还是EC BIOS呀

电流到1.3了。外置键盘灯有闪了,还是不显。刷南桥bios.你这个现象好像都没跑码。cpu换试一下。供电查了。就时钟   复位也查一下。时钟有的是从桥发出的.

网友:
独显  不要说做显卡   你懂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1.3才会亮机。跑0.6都没过内存。

0.6应该过了内存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0.6还没过U呢,查后面有啥用..............

网友:
没动南桥之前就换过U了

网友C:
真是怪问题  本来客户是来换屏的  换了屏之后突然就不亮了  而且现在屏供电3.3V还没出来   我感觉是板子有短路

网友:
内存供电查下

网友:
我之前修过的   内存外部供电低

网友:
内存 内外部供电都正常  测过的

网友D:
查一下1.51V供电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这个纠结了 仔细重新再看看哪里

网友:
刷鞋BIOS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1.51V供电电压有没有

1.5V供电也是有的

网友:
cpu好信号有没发出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怪问题  本来客户是来换屏的  换了屏之后突然就不亮了  而且现在屏供电3.3V还没出来   我感觉是板子有 ...

可以拉个3.3V给屏供电看能显示吗

网友:
拉个供电没用  主要是电流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