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华DVD导航的常见问题与解答

楼主(2014-03-14):
问:收音如何手动存台?
答:选择并收听的想要储存的电台,可存在1-6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如选择深圳台的89.9MHZ,要存在第4的位置,那就按住‘4’不动3秒钟,89.8MHZ的电台就跳到4的位置上了。

问:导航旁边的CMMB是什么功能?我点CMMB怎么显示无效是怎么回事?
答:CMMB是数字电视功能,数字电视功能为选配功能。

问:安装后倒车视图像是左右边反的,怎么回事?能不能有什么地方调回来?
答:我们的机器的支持PAI制和NTSC制式,音乐大师系列(8823平台,2088是可以调的),步骤是:主菜单——设置——倒车镜像——选择;2066、3066以及经典系列数字屏机器是没办法调的,如出现后视反,就是摄像头不匹配,更换摄像头即可;模拟屏机器可以在设置中可调。

问:USB能否支持移动硬盘、16GBIT,?最大的USB\\SD卡支持多大的?
答:我们的USB保用支持4G,有用户用过8GBIT或16GBIT也是可以,移动硬盘暂时不可以。

问:我下载的RM\\RMVB视频怎么播放不了,你们的SD卡或USB支持什么格式?
答:支持AVI格式,我们的机器不支持BM\\\\RMVB格式,播放该种视频需要用视频转换器转换下才可以,我们的机器分辨率最小为800*480,转换时分辨率大小设为不大于720*480就好了。

问:在SD卡里如何实现随机播放功能?
答:在读SD卡或USB状态,点屏幕右边上角空白处,会显示灰色的双箭头,然后下面出现一排菜单,点最右边的箭头两次,就可以看到随机播放选项。

问:我以前备份了在电脑里,但是复制到另外一个SD卡里用不了,怎 么办?
答:正版地图复制是用不了的,因为每一个地图卡和激活码是邦定的,序列号是唯一的。

问:机器显示‘找不到导航软件的路径’怎么回事?
答:这种情况可以重新设置地图的软件路径就会好。软件路径的设置方法因机器的不同,地图的不同,软件的名称也不一样,但总的设置步骤是一样的。(进入导航的控制台--导航设置--软件路径设置--stranger card\\navi\\navi.exe或stranger card\\navi one\\navi one.exe(凯立德或城际通升级版)或stranger card\\Rtnavi\\Rtnavi.exe(道道通),--点右边的文件夹图标--选中navi.exe或navi one.exe或Rtnavi.exe文件,并确认(打√或按OK确认),退出设置重新进入导航就OK 了。原因有:换了蓄电瓶;拔掉卡后断了电;按了复位键;其他故障引起的。

问:如何查看地图的版本?
答:因使用地图的不同而有一些差异,先问客户用的是哪一种地图,我们有三种地图:凯立德,城际通、道道通。查看步骤:凯立德:进入地图--功能--帮助--版本信息。城际通:进入地图--菜单--帮助--版本信息。道道通:进入地图--菜单--系统设置--版本信息--(软件版本、地图版本)。

问:地图如何升级?
答:地图升级就是对地图卡内的软件升级,请联系当地的办事处或授权服务点进行升级,一年内免费升级一次,超过一年要收费。

问:如何知道购买的产品是不是欧华的正品行货?
答:欧华的机器开机是有欧华的开机LOGO图标,机器面壳的右上角有机器的名称和A字开头20位条码序列号,机器的右侧有不干胶封贴和V字开头的机器版本号。

问:在SD卡里如何实现随机播放功能?
答:在读SD卡或USB状态,点屏幕右边上角空白处,会显示灰色的双箭头,然后下面出现一排菜单,点最右边的箭头两次,就可以看到随机播放选项。
本文来源看看GPS地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