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按键就死机

楼主(2014-03-14):
接到一台联想SL400,进系统后一按键就所有键盘都按不起了,就像死机了一样。可是这个时候如果用外接键盘也还是一切正常的。针对这个故障,我换过EC,刷过BIOS,可是故障任然依旧,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希望能给予一点维修建议!

网友A:
SL400好像有排荣的 你全部去掉试试

网友B:
你换过键盘试了吗,如果键盘没有问题,而且排容接口和线路还有IO都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下左边那排音量控制键接口和线路,那也是和键盘关联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又会正常一段时间!但有时重新启动又是一按键盘就死机了!真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400好像有排荣的 你全部去掉试试

这个主板上没有排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过键盘试了吗,如果键盘没有问题,而且排容接口和线路还有IO都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下左边那排音量控制键 ...

那音量键不装也是一样的。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笔记本又会好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