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换屏没拔电池烧坏主板

楼主(2014-03-14):
如题,现在开机外接能亮,屏不亮,这个一般会烧坏哪里,求高手

网友A:
换回他本来的屏有反应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他本来的屏有反应没

换回来也是不亮

网友:
最初什么问题啊,怎么确定原来的屏幕是坏了。还有屏幕什么接口的 找个接口定义 检查屏幕几个供电有没有 再反向差

网友:
经典啊,所以说做这行要小心

网友:
检查主板上的屏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烧了

网友:
主板供屏的19V保险烧了吧    要么就是3.3V  ON 烧了   换保险就OK啦   记得不拔电池插屏线一定不要歪  做不到的话就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
什么机型的机器啊,拆开看一下啊,

网友:
把换下的原来的屏,换台电脑测试下.如无问题,证明本来就不是屏的事,屏接口19V 3.3V都看下顺线路查找

网友:
楼主先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是索尼的,已经修复,是保修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最初是屏碎了,拿到同行那去换屏,结果没拔电池,把主板烧了,后来就拿到我这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