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修短路的电源板

楼主(2014-03-14):
一开始是高压的问题,高压改好之后可以显示,可是待机时是白屏,我就把黄线接到AJ上了,悲剧来的了,电源板炸了,现在短路了,各位大师教教啊

网友:
楼主光说上个图吧,你确定一下 AJ线作用是什么?黄色是做什么的?

网友:
显示器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
估计待机白屏是把电源板的开关接到5V上了吧

网友:
排除短路应该简单的,呵呵呵

网友:
炸电源了吗   还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改高压板炸电源?未见过,是不是碰短路电源板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上有没有烧糊的元器件,再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
用2极管档量 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还没有搞懂你说的问题,解决不了啊

网友:
机型,或者电源板号,爆的部位,损坏的元器件型号或位置,最好上图。。。。

网友:
电源板 短路的话  整流桥   芯片  开关管   一般

网友:
换个通用的电源板

网友:
记得维修短路的时候接灯泡哦

网友:
找个与电源集成相似的电路图 修理吧  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你是不是改高压板的时候接错线了

网友(2014-04-21):
白屏是on/off先没接对

网友:
不行就换个板吧~!

网友:
黄线?是12V接到了AJ上吗。

网友:
描述不够明确,没图片,没真相。想要别人帮助你也说啥型号炸的啥芯片啊!这样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哈哈,这个不好说,我今天修了两台HP我比你幸运

网友:
说的不清楚、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