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920W清华同方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4-03-14):
求助,拆开测了高压板输出12V  5V  都有,初步判定不是高压板问题,屏线的接口也擦过了,现在怀疑是数据板的问题,求指教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A:
驱动板的 供电 时钟 复位检测,接口  图像处理芯片与程序芯片。

网友B:
可以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看,先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C:
建议搞一套点屏套件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看,先确定故障范围。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 供电 时钟 复位检测,接口  图像处理芯片与程序芯片。

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搞一套点屏套件

谢谢你的办法,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还能在粗略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