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有显,内接无显,请教大师分析下

楼主(2014-03-14):
请教一下CN1如图

此图是要开启LCDVDD,正常应该是3V对吧?  测的INT_LVDS_VDDEN为3V,Q4的D和S 导通,+5v_s5被拉低,Q1和Q3的G级无电压,Q1和Q3截至,LCDVCC ON没有电压,+15V正常,R1正常,线路没有断,导致没有LCDVCC输出,是不是这样分析啊?

网友A:
Q1/Q3截止后,+15V经过R1更名为LCDVCC_ON后送到Q2的基极,Q2导通,输出LCDVCC_R

网友:
都是电路高手啊,不过我一般是量了电阻没有問题就一个个换,哎。不懂电路啊

网友(点评):
要成高手,电路必须得懂哟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转转看看问题

网友:
Q1截止,Q1的3脚为高电平

网友:
这种现象多的是。直接换显卡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对 你再去查INT_LVDS_VDDEN为什么被拉低

网友:
边分析边实测呀,都没问题那就是芯问题了

网友:
LCDVCC ON应该有大概15V的电压,你看看C2有没有短路。

网友(点评):
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Q3截止后,+15V经过R1更名为LCDVCC_ON后送到Q2的基极,Q2导通,输出LCDVCC_R

昨天我直接短接了Q2的D和S 级,正常显示,可是今天今天开 ,有的时候还是暗屏,有的时候屏又能亮!是不是C2有问题呢?

网友C:
是这样的
应该屏暗吧

网友(点评):
是的 ,屏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直接短接了Q2的D和S 级,正常显示,可是今天今天开 ,有的时候还是暗屏,有的时候屏又能亮!是不是 ...

如果是暗屏,就不应该查这个电路了,应该查屏幕开关(注意有感应式的)\高压板的供电触发亮度调节等.

网友:
按照此图原理,只要测的INT_LVDS_VDDEN为3V,LCDVCC就会产生。

网友(点评):
INT_LVDS_VDDEN为3V,但是LCDVCC没有出来3V ,我直接短接了Q2的D和S

网友:
懂得电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应该屏暗吧

找信号开启不就行了

网友:
干显卡,和换CPU ,南桥

网友D:
INT_LVDS_VDDEN高电平,Q4 NPN三极管导通C极被拉低成低电平,Q1 N-MOS G极低电平截至,D极通过R1使得有15V高电压LCDVCC ON驱动Q2 N-MOS导通提供LCDVCC!
Q3在分析这个逻辑关系时可以忽略!它是用来释放电压的!防止Q2误导通!
楼主首要知道的是INT_LVDS_VDDEN是否有高电平,若是没有就不用理会这个电路!找INT_LVDS_VDDEN没有的原因!LVDS接口上的I2C是否有检屏动作!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谢谢,向你学习

网友:
暗屏:屏幕有显示用强光照能看到图像,背光不亮或者达不到亮度要求
黑屏:屏幕完全没有反应,强光照射下也看不到任何图像
楼主先要区分这两个现象!如果这个电路上的LCDVCC没有的话屏幕是应该没有任何显示的,也就是说是黑屏!
我看到你的回复里说是暗屏,感觉你的思路有点错误!

网友:
请问楼主此机修复没有?到底是啥子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_LVDS_VDDEN高电平,Q4 NPN三极管导通C极被拉低成低电平,Q1 N-MOS G极低电平截至,D极通过R1使得有15V ...

同意版 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