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460C安装系统断电再也不通电

楼主(2014-03-14):
各位大侠好,我这里有个联想Y460C的本本,装系统过程中装到一半左右,就突然断电了,再按开关就不触发了,待机电流都没有,过了几个小时再触发,又是和之前一样的现象,请问各位有见过这种现象的吗?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和EC

网友:
裸板上电看看,摸摸哪里发烫

网友:
那要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开启了。

网友:
上面净扯淡,是不是机器很烫,该清灰了

网友:
机器不烫,关键是断电之后要个把小时才能触发开机显示,IO EC都换了没有用

网友:
待机芯片也换了,修了这么多机器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看看待机电压是否有 有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