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死机

楼主(2014-03-14):
前两天修一B470到WIN7  LOGO就死机,把所有外设,都去了,BIOS刷。还是不行, 换板子也不行,最后换CPU解决,I3-2310M  。有遇到的参考下。

网友:
有碰到过一个。都能正常使用。就是你要一直操作。你不操作它就死机了.

网友:
还是cpu供电那得问题,带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