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9D5090-3D , 机芯;MS28故障现象:不开机分析与检修

楼主(2014-03-14):
机型:L39D5090-3D , 机芯;MS28故障现象:不开机分析与检修:通电检查机子不开机。首先测量电源供电 3.3V. 24V正常,问题应该出现在主板了。在测量主板各个点的稳压 12V. 5V 3.3V 1.25V  2.5V 都正常。然后给主板升级。故障依旧。测量晶振也没有问题。但是在检查复位时发现 C618.有电发黑。于是把电容拆点。开机正常了。问题应该是这个电容坏了。于是找了个同样大的电容装上。故障排除。

网友:
你真是很幸运,看来首先应该仔细目测了。

网友:
感觉显示器换电容的好多

网友:
你确实很幸运,我目测过很多都没发现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