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L46E5300D 机芯:MS801故障现象:自动开关机分析与检修

楼主(2014-03-14):
机型:L46E5300D 机芯:MS801故障现象:自动开关机分析与检修:试机 15分钟以后关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拔掉电源,重新上电可以开机,但关机时间缩短,关机频率频繁。先软件后硬件的思路,升级软件无效。怀疑元件热稳定差,性能不良。用电吹风加热电源板,背光板,当电吹风移动到主板 U003附近时,问题出现,测电源 3.3正常, U003无输出电压。确定元件稳定性不良,随即用烙铁加热 U003附近元件,当加热到电容 C060时电视马上关机了,立即更换 C060,试机,故障不再出现,用电吹风加热 3分钟问题也没再出现,故障排除。

网友:
向版主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液晶电视一般供电二极管容易坏,贴片那种的,主要负责解码供电

网友:
感谢LZ的经验,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上电动烙铁安全吗

网友:
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液晶维修学习了

网友:
多多谢谢老马的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最好是带图,看的就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