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L32F3309B 机芯:MS82PT 主板电源背光一体板三无灯不亮维修与分析

楼主(2014-03-14):
机型:L32F3309B  机芯:MS82PT  主板电源背光一体板(康力)故障现象:三无灯不亮维修与分析:拆机发现保险丝已烧,再量 QB101、UB103也短路,负载正常,把上述元件更换后开机又烧机,后来仔细检查后发现开关变压器 TB101的 6脚假焊,把 TB101补焊、坏的元件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虚焊怎么会造成保险丝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怎么会造成保险丝烧呀

虚焊会打火

网友(2014-04-13):
学习了 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也有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