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T220驱动板

楼主(2014-03-14):
请问大师们三星T220驱动板6只脚的隔离二极管编号Z6是什么型号来的。

网友A:
机器一早给客户取走了,要不然拆开给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一早给客户取走了,要不然拆开给你看一下

多谢你!我是想知道这个管的内部资料,能找到吗·?那个管代号是Z6 86t ,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