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楼主(2014-03-14):
技嘉主板开机就掉电有什么 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开机的时候迅速测量下主板的各个供电 技嘉的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开机就掉电说明主板存在严重故障,先测量各个供电是否有短路,再拉掉电维修思路检修。

网友:
你好,你知道联想一体机M7100Z开机响两短,是内存报警,换了内存也是一样,插另一个内存槽也是一样?还调不了BIOS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