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北美带回来的东芝WIN8系统,改WIN7系统,求救

楼主(2014-03-14):
客户北美带回来的东芝WIN8系统,改WIN7系统,求救  型号  C55-A

网友:
跟国内的还不一样吗?用优盘进PE把分区全部删除 保存  把硬盘的模式GUID改成MBR  然后装WIN7系统  这样不好使吗?

网友:
关键是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WIN8 一般来说分区表是在WIN7之上的 你普通分区软件 是碰不到WIN8的分区部分的! 我估计是你 分区了装了系统不引导吧?

网友:
没办法进BIOS设置
F2不能进去

网友:
没办法启动U盘或者光盘

网友:
要先进BIOS改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进BIOS设置
F2不能进去

多试一下其他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试一下其他快捷键

都尝试过了

网友:
esc 键有试过么冷启动多试几次

网友:
按住F2开机

网友:
我改过几台了,进了BIOS,改个启动模式UFFI的那项,之后可以U盘启动了,再硬盘改格式

网友:
?怎么回事,回答发不出去

网友(2014-12-17):
我也碰到了北美带回来的,BIOS里不有启动模式UFFI的那项

网友:
F2不能进BIOS是因为没有完全关机,要在点关机之前按住shift键再按关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进BIOS设置
F2不能进去

FN+F2 不是单摁F2明白

网友(2015-04-29):
硬盘拆出来接台式机上ghost系统不是更快!!!

网友:
看来东芝真的不好玩 不知仁兄解决了吗 现在也在为一台东芝笔记本装系统发愁 怎么装就是不引导

网友(2016-09-07):
实在不行,挂盘吧

网友(2017-01-06):
镜像强制能不能进去,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