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个刷液晶程序的

楼主(2014-03-14):
你们刷驱动程序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刷的,介绍个给我,我要买一个,谢谢

网友A:
一般用编程器就可以了,我用希尔特的

网友:
我用的是RT809F,至于说那个好用的话,是看个人来说的。自己感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编程器就可以了,我用希尔特的

我要刷乐华的驱动板,可以刷吗,可以的话要拆乐华板上哪个芯片下来,我有一个希尔特600P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拆程序芯片啦,RT809F编程器支持在线刷写,不需要拆下来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刷乐华的驱动板,可以刷吗,可以的话要拆乐华板上哪个芯片下来,我有一个希尔特600P的

希尔特600P可以刷吗

网友(点评):
可以刷,就看你的程序芯片是多少脚的配个座子就可以刷的。

网友:
淘宝 好多卖 的

网友:
我用西尔特300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