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AK785G D3没有复位

楼主(2014-03-14):
pui-ex1有复位 pui-xe16没有复位 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PCIE X16复位信号没有查IO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都满足了

网友:
真怀疑你是不是从迅维出来的。PCI-E X1 写成了PUI-E x1

网友:
个别是南桥发出有的是io发出的查其条件bios有问题也会